楼主(2006-10-23):
电厂常规TSI仪表都有那些测点信号显示,以及如何接线?

网友A:
轴振,胀差,位移等

网友B(2006-12-03):
转速、1~4#瓦振动、胀差、相对位移、热膨胀、大轴偏心

网友C:
电厂汽轮机监控仪表(TSI)现场高精度校验仪(SPE97B)是山东鲁能控制工程有限公司最新开发的填补国内、国外空白的产品。它将我公司多年在电厂热工监督及调试的经验和当前国内最新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电脑技术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在电厂TSI系统校验难和无法在现场校验TSI系统的难题。使用SPE97B装置可以高精度地校验TSI系统的轴振、复合振、瓦振、偏心、转速、位移和各种差胀等通道。该项研究获1999年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产品说明:

1. SPE-97B装置采用交流、直流两种供电方式工作。
可以使用220V交流供电,也可以使用机内的蓄电池连续使用几十个小时以上。因而该装置可以不使用交流电在现场校验TSI系统。

2. SPE-97B装置具有非常高的校验精度。
无论使用交、直流供电方式中的任一种方式,该装置都可以高精度的仿真汽轮机实际运行时探头的输出信号。以8V/mm灵敏度的涡流探头为例,12位液晶显示器显示真峰—峰值振幅精度位1μm。

3. SPE-97B装置可以建立现场实际校验数据的档案。
在调试、校验:轴振、瓦振、差胀、位移、偏心和转速等通道时,该装置还可以高精度地采集电厂汽轮机监控仪表(TSI)的上述通道的输出信号,并将这些输出信号存在该装置的具有失电保护电路RAM中。当从现场回到办公室后,可以利用该装置的RS232接口将这些通道实际校验数据传入计算机。使这些通道的实际校验数据可以存盘、显示和打印。

4. SPE-97B装置使用特别方便。
该装置使用时可以任意设置各探头的灵敏度,用μm显示值校验TSI系统;也可以选用电压显示值校验TSI系统。该装置内部的EEPROM可以长期保存设置的各探头的灵敏度。该装置校验电厂汽轮机监控仪表(TSI)时,基本上只需按照《操作说明书》,将通道地输出信号加在现场端子上即可,非常方便。可以提供多种校验功能,适应多种型号和各种厂家TSI系统的校验。

5. SPE-97B装置具有调试气动执行机构的功能。
该装置有一个通道可以提供4~20mA的指令信号、另一个通道可以提供带有和DCS系统相同的采样电路的24V的恒压源。12位的液晶显示器同时显示指令电流和位反电流。由于该装置可以使用机内的蓄电池工作和提供DCS系统相同的采样电路的24V的恒压源,所以给调试气动执行机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山东电力研究院对数据输出装置(SPE-97B装置)提供定期的检定服务,提供《检定证书》,以保证该调较装置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