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怎么测量

楼主(2006-10-23):
24V直流电单根怎么测量

我是新手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A:
那你24V直流电单根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24V直流电单根怎么用?
哈哈。。。。。。

楼主:
是用24VDC电源控制24VDC继电器,用数字表测,一表笔测电源,一表笔对地测不到它的准确电源,表笔对掉也不行

网友C:
你的24VDC电源根本就没有接地.你在电源至地之间能测量出电压吗?

楼主:
那么单根24VDC电源因该怎么测,比如单根正极,和单负极因该怎么测,请指教大虾

网友D(2006-11-24):
测单根直流电源线干什么呀?

网友E:
电压就是电势差,一根线,没有参考点怎么量。再说一根线你怎么用

网友F:
不管交流还是直流,没有参考点根本测量不出来,为什么测量一根?直流电源你测量输出电流正负之间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一定测,可以用红表笔接正极,黑笔接电源负极。

网友H:
单根线不构成回路

网友I:
單根  難不成你那是天綫

网友J:
剪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常常都会碰到用DC24V来控制直流接触器,按开关都是用DC24V正极来控制而这根线牵的很远你怎么测这根24V电源正常,如果正极不正常负极产生回路,你们说这正极。 负极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