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3):
现有松下A4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显示为:err 14(过流)。关掉电源,重新开启后现象相同。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对策检查了相关方面,IGBT模块测试正常。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性最大的是电源线接错.是不是UVW接反了?你们是什么设备上的?

guoliang_s@163.com

楼主:
用在绣花机上,不接电机一样的错误号!开机就有,无法清除!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驱动器坏了,如需维修可以联系我,我这里是松下伺服电机中国维修总部
PS:我不是做广告,仁兄也知道,修驱动器赚不到钱的,呵呵

网友C:
驱动器坏了
引用 楼主:
现有松下A4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显示为:err 14(过流)。关掉电源,重新开启后现象相同。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对策检查了相关方面,IGBT模块测试正常。请高手指点!!谢谢!!!
你把电机线拆了,重启后还是有14号报警的话,大都是驱动器硬件坏了,你好象联系过我了吧,那天晚上我还告诉过解决方案

网友C:
我QQ是365031412

网友C:
在深圳南山区TEL13827470724

楼主:
是的。问题已解决!是光藕坏了

网友D:
动力线接错了吧?

网友E:
可以打开看,光耦在哪里

网友F(2016-04-22):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已解决!是光藕坏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哪个光耦,8脚的那个吗?

网友G:
如果上电报不一定驱动光偶坏了,如果运行报那就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F(2016-09-10):
花了四百元修好了,终于知道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