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 FX2-

楼主(2006-10-23):
现在FX2-128M,只用了60点,手头只有FX2-64M,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程序及输入/输出点的配置;

网友B:
你有I/O表吗?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可以
把原程序灌进去就行

楼主:
谢谢三位。从128M上看,输入输出点用64M的都够,只是不知软继电器够不够用。

网友D:
同为FX2系列的PLC,除了外围点数有多少以外,内存和软继电器是一样大一样多的.

网友E:
FX2-128M,输入输出口各64个点,FX2-64M输入输出口各32个点,,只用了60点,到底输入口有几个,输出口有几个,如果超出FX2-64M的输入输出点的数量,也有可能存在问题的.如果在上述范围之内,应该可以,同一系列,内部继电器定义都一样的.

楼主:
谢心静无声、opt_wgp。
没说清楚,FX2-128M,输入输出各用了3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