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6-10-24):
MOV(P)应该是脉冲执行型
各位老大
   MOV(P)是脉冲执行型吧
我在编程序的时候   可以MOV是传送指令
现在需要用MOV(P)这个指令      但是怎么输入   也输不进去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怎么才可以把 MOVP输入程序里面

网友A:
直接输入MOVP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直接输入,输入时候用------[          ]---------符号。

网友C:
我也输入不上[      ]这个符号

网友D:
是用手编程还是用软件

楼主:
是不是用 OUT    指令      直接输 MOVP

楼主:
我用的是电脑编程         怎么输不起哟
望 高手再指点一下

网友E:
光标要放对位置
直接输入MOVP K0 D0
中间要有空格

网友F:
按F8就可以输入了

楼主:
感谢高手的指点      我会了    谢谢你们     有空来我这里   我请喝茶哈

网友G:
大哥你是什么PLC啊,MOV(P)应该是脉冲执行型。QQ:20414993   13724052415

网友D:
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