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MOV(P)中的 P怎么输不进去
那个大哥可以告诉我一下    MOV(P)   该怎么输入程序
谢谢老     QQ568084360

网友A:
010-64412697

网友B:
1 使用应用指令---[  ]-----
2  然后输入MOVP  D1 D2   ( D1,D2指软元件)
3  确定

网友C:
p不需要加括号

网友D:
你是用软件编的还是用编程器的

网友D:
用软件的话就输入[MOVP ...] 用编程器的话就在功能号后再按一下P

网友E(2006-12-25):
专学会PLC 用处也不大,还要学会PLC周边触摸屏、伺服、检测元件等。QQ49353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