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首先要谢谢各位高手,我是一个想自学PLC的学生,我买了书,但是有很多看不懂,首先请教一下一个问题,[TO  K1   K14   K52300000    K1]这个顺序是怎样排的,还有K1,K14,K52300000,K1是什么意思,这个看懂了,我觉得学起来就快了,如能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TO是向特殊模块写的语句,TO  K1   K14   K52300000    K1意思是向地址号为1的特殊模块(PLC旁第二块模块)的第14个地址缓存(BFM)写入十进制数52300000,连续写1个字节.具体意思如何要查阅相应的特殊模块的用户手册.

楼主:
多谢了,这么快就给我答复,真是助人为乐,高兴啊

楼主:
“连续写1个字节”,这个我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B:
你好:

  你确定是[TO  K1   K14   K52300000    K1]吗?如果是确定,那么请问你用什么型号的PLC,可能是LZ写错了吧,写入的最大值应该是K32767才对,如果是[DTO  K1   K14   K52300000    K1]的话,那么就对了,请LZ可以回去试试,
  该指令的常规模式是:[TO  H1   K14   K5230    K1]或者是[MOV K5230 U1\G14 K1]

楼主:
看来你是高手,是我打错了,是DTO,对不起!以后多多赐教,不胜感激!我想问一下DTO是什么意思呀,最后一个K1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厂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楼主:
还想请问各位,学PLC要学那些数学知识呀,我没有上过大学,能学会编写PLC的模拟量吗?

网友B:
回复楼主,

 DT0和T0的功能是一样的,前者是双字传送,后者是单字传送,也就是说DT0是32位传送,T0是16位的传送,和MOV K0 D0/DMOV K0 D0的含义一样的!!

[DTO  K1   K14   K52300000    K1] 中的第一个K1是指SLT1,是CPU右边的第二个插槽的模块,        K14是指该模块内部的缓存地址,如果楼主有该模块的资料,可以检查到该缓存地址的作用的,它一般不写成K14,而是HE,     K52300000是指被写入的值,这个地方可以是10进制/16进制,      而最后一个K1是指被写入数据的个数!

好了,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还有一点,2楼的朋友,[TO是向特殊模块写的语句,TO  K1   K14   K52300000    K1意思是向地址号为1的特殊模块(PLC旁第二块模块)的第14个地址缓存(BFM)写入十进制数52300000,连续写1个字节.具体意思如何要查阅相应的特殊模块的用户手册.]

你确认是连续写入一个字节吗???还是一个字??请确认!

楼主:
太谢谢8楼的朋友了,8楼给你住,祝你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