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刚修好的直流电机需要磨合吗?应该怎样磨合?
我认为无非是简单的碳刷与换向器之间的磨合而已嘛,诸位老师怎么看?

网友A:
换向器短路会不会造成直流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修好的直流电机需要磨合吗?应该怎样磨合?
我认为无非是简单的碳刷与换向器之间的磨合而已嘛,诸位老师怎么看?
说得没错。如果整流子和碳刷都未更换,就不用磨合了,如果整流子或者碳刷换新的了,就要轻载磨合,直至碳刷有2/3磨亮了,既可全负荷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