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控制要求
第一阶段:送料控制

1、检测下液面SL2、炉内温度ST、炉内压力SP是否都小于给定值(逻辑值:小于输出0,大于输出1)。

2、若小于给定值,则开启排气阀YV1和进料阀YV2。

3、当液位上升到SL1时,应该关闭排气阀和进料阀。

4、延时20S,开启氮气阀YV3,氮气进入炉内,炉内气压上升。

5、当压力上升到给定值,即SP=1时,关闭氮气阀。送料过程结束。

楼主:
第二阶段:加热反应控制。

1、交流接触器KM带电,接通加热炉加热器的电源。

2、当温度升高到给定值时,即ST=1时,切断加热器电源。

3、延时10min后,加热过程结束。

第三阶段:泄放控制。

1、打开排气阀,使炉内压力降到预定值(SP=0)。

打开泄放阀,当炉内液面下降到到SL2=0时,关闭泄放阀和排气阀,系统返回初始状态,
准备进入下一个循环。

楼主:
2、设计要求

(1)按设计任务的要求,列出所需PLC的外部输入输出设备清单。在尽量少占用I/0点的前提下,计算所需I/O点数,选择PLC机型(CPMlA系列),进行PLC的I/O分配。

(2)画出PLCI/O接线图。

(3)画出外部设备的主电路图。

(4)按设计任务的要求,绘制控制流程图,设计控制程序,画出梯形图并加以说明,并给出指令助记符程序。

楼主:
3、课题要求

设计原则:国家现行有关电气设计规范及主管部门规定等。

设计范围:控制系统主电路及控制电路设计、PLC控制程序设计。

设计成果:课程设计报告含输入输出设备清单、主电路、控制流程图、I/O接线图、梯形图及程序说明、指令助记符程序、设计心得等。(所有成果均应为打印稿)

楼主:
4、日程安排

本次课程设计时间共1周,进度安排如下:
设计准备,熟悉有关电气设计规范,熟悉课题设计要求及内容,查找相关技术资料。(1天)
分析控制要求确定主电路方案设计,绘制控制流程图、I/O接线图。(0.5天)
梯形图设计、编制程序及程序说明,在PLC实验室进行模拟调试。(3天)
整理计算书及图纸、写课程设计报告。(0.5天)

楼主:
没发完整.希望大家知道的 把不完整的补上

网友A(2006-12-27):
对我有用,谢谢了。

网友B(2008-11-18):
你有加热反应炉的使用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