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MicroWIN V4.0 SP3安装后,无PC/PPI cable安装选项

楼主(2006-10-24):
我用的CPU是222的,通信线是PC/PPI电缆。
但打开软件,设置PG/PC接口,没有PC/PPI cable可安装。如下图。电脑找不到PLC,这该怎么解决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昨天试了一整天,终于搞定了。
原因是安装的时候,MWinPPI.reg无法安装。安装完之后,把它导入注册表,就OK了。

网友A(2016-01-12):
怎么导入,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