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当接零线保护时,若零线断线,那么零线上的电压是220V吗?
 其它相线经过一个电器到零线,再经过一个用电器与之构成回路,设
两个用电器相同,则零线上的电压不应该是380/2=190v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接呀?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啊?
这个问题我都想两天了还没有解决
帮帮忙吧

网友A:
保护零线断开,漏电设备的电压是220V,你说的两个用电器串接在两相380V电源上,中点接零线,电器电压是220若零线断开,就是190V.都是物理电学基础

楼主:
惭愧的很啊
电学没有学好
也就是说如果是如果是支路零线断线,受影响的设备是220v
如果是干路零线断线,就可能是190v
是吗?

网友B:
是的,但你所说的是负荷相同的理想状态.在实际供电线路中,负荷大多不会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下干线零线断路或虚接是很危险的.会造成一相电压升高,另一相电压降低.我就遇到过两次,一座居民楼两个单元的电器全部烧毁,一般都是电源压敏电阻击穿,电容击暴,保险烧断.

楼主: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