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P通信问题

楼主(2006-10-24):
下位机S-300,CP343-1做服务器,上位机为客户机,上位机程序用CVI编写的。
在调试上位机与PLC同时,提示错误如下: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错误啊?(PS:编译、运行程序并没有出错,而是在我点击UI界面中的联网开关时,才弹出这个错误)

请求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通讯设置有误,和程序无关。

楼主:
哦,目前还没有搞定,那我看看去。先谢谢你!!!

网友B:
是通信超时
把响应能够时间稍微设定长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