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温度。

网友A:
在触摸屏上设定用输入域,地址用PLC的一个存储区。然后在PLC程序中作个比较,当设定的值大于温度变送器传给模拟量换算成温度后的值,打开加热设备,反之关闭加热设备。注意,要给个死区,避免正好在设定值左右波动的时候,平凡的打开和关闭加热设备

网友A:
在触摸屏上设定用输入域,地址用PLC的一个存储区。然后在PLC程序中作个比较,当设定的值大于温度变送器传给模拟量换算成温度后的值,打开加热设备,反之关闭加热设备。注意,要给个死区,避免正好在设定值左右波动的时候,平凡的打开和关闭加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