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新手请教版主如图,多谢!

网友A:
File
Project
 Set
     PLC
         Parameter:      COM1   (Online编程器与PLC通讯)       Offine编程器不与PLC通讯

     Blocks  选择F3 建立文件名

楼主:
重新上传的图片:

网友B:
请案2楼的连接online后 ,enter --esc ---test--打开

另 你是怎么 进入这个画面的?

网友A:
你用的是STEP5 6.0版本吧,请按以下试试
Object>Project>settings>Page1,光标移到Working Dir,按F3屏幕出现“Cuttent directonies on all drives”窗口,按F3出现“File Selection Box“窗口,在此窗口选择编程器路径,即驱动器和子目录。

楼主:
多谢jin-0301 指教、是用Setp5V6.6版本软件,由于单位在十多年前引进一条生产线是用S5-100U CPU102的PLC来控制.找到了本软件及编程电缆利用备用件来学操作.现能将一个自编的程序传送入PLC,过程如图示:    程序送入PLC时开关在STOP位置(STOP指示灯亮红色),当程序送入完成后、开关转向RUN位置时、RUN指示灯亮绿色约一秒时间就不亮、STOP指示灯由不亮变亮.在生产线正在使用的PLC的STOP指示灯是常亮黄色的,请教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不知OB1块你编了吗?看图你只传了PB块。

网友C(2007-04-07):
选用BLOCK LIST,在括号里面输入A
按回车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