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还有,有的回风电机的电流上不去,达不到额定电流???帮忙啊 !

网友A:
什么频率上不了50?不管什么故障,也大多是电气和机械方面的,慢慢查吧。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空调?功率多少?用的什么制冷方式?

楼主:
中央空调 风神盘管 水冷,功率15Kw变频器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