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怎么样判断涡街传感器的好坏啊??有脉冲电压信号11.3V,电压和零线的电压为11.8V,可是显示仪上没有瞬时流量,请问是不是脉冲电压信号越大,瞬时流量越大啊,请教

网友A:
是一直没有正常过
还是先正常 还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
是突然没有瞬时流量了,我的意思是怎么样判断涡街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
我现在已经知道处理办法了
如果流量不稳的情况下,先要在现场测量一下涡街的电压是不是稳定在12V左右,如果是在测量一下零线和脉冲的频率,看看稳定吗,然后在测量对角的电路板,一般在3V左右。
最后测量涡街传感器的两跟线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