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如何判断差压变送器高侧和低侧按反了,接反以后会出现什么症状??
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差压变送器高低侧接反了

网友A:
你的变送器是什么信号输出的,是电压还电流信号?
是二线的还是三线的?
说的详细一点,也好回答.

楼主:
是2线的,4到20MA

网友B:
差压变送器接反了就不能显示出正常的4-20mA信号,数据显示不出来。
你可以改变差压的两个变送器接口的压力来判断

网友C:
一般差压变送器壳体上打有+ -的,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D:
借人气问问   你测量的气体有水蒸汽吗  那差压传感器前面需要接气液分离器吗

网友E:
一般变送器上都有标示"+""-",或者可根据接线的颜色来判断,接反后最多是不显示,或者显示异常.

网友F:
一般变送器上都有标示"H""L"

网友G:
"一般变送器上都有标示"+""-",或者可根据接线的颜色来判断,"请问如何根据接线的颜色来判断高低侧?谢谢!

网友H:
接反了也无所谓吧   大不了输出变为20mA---4mA   小日本就爱那样接 满液位时输出4mA 零液位输出20MA

网友I:
很多仪表接反后会趋负无穷 断线正无穷

网友J:
二线的仪表现在都有反极性保护的,如果反了是没有显示的,
测量管线接反了会显示最低刻度的,平时多注意就行了,我们刚开车是都进行了统一的检查,这是不可少的工作,包括孔板的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