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拜托大家给我出出主义.我是一家造纸厂搞仪表维护的,我们的制浆系统漂白工段有一个中浓立管.它的作用就是在里面加入二氧化氯使苇浆被漂白.苇浆从中浓立管的上部注如,在下部被浆泵抽走.在现场的环境是干扰和振动都比较大.我们厂的测量立管液位的液位计在投入一年多以来,老是出故障.有时候测量的液位波动很大,有时候干脆就显示为0,不过当我们把液位计的进线拆掉再重新接上后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天

网友A:
有没有搅拌
我觉得可以采用电容式液位
或者差压式 平摸片

网友B(2007-05-17):
几米液位?如果振动较大,建议用磁致伸缩.

网友C:
建议你使用最近几年才推向市场的Magnetrol导波雷达液位仪,他不受介质比重、温度、压力、蒸汽等工况的影响而且拥有蒸汽补偿技术(专利)使得他精度很高,3mm的误差目前是最小的。具体资料可以发邮件到skh209@163.com索取完全免费。并提供相关咨询。采用导播杆在用远程安装就可以解决楼主提出的问题。

网友D:
对于您需要解决的方案,应该比较简单,称重式可以解决问题,也最准确。 雷达,超声波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