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4):
元件:声光控开关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在楼道照明的那种,延时一分钟),电铃一个.事件:想在仓库里装个防盗铃.现在问题是当声控被出发后,电铃响起,而最后一声铃的余音会再把声控触发,形成死循环,电铃一直响.大家说说什么好的简单的解决办法,讨论

网友A:
加个延时电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延时:在铃响的这一分钟内声控开关不动作 即需铃响完以后开关才正常接收声控。

楼主:
楼上,能给个电路图么,怎么延时声控啊?

网友B:
呵呵 不知道图怎么上传 这么说吧:声控开关动作后控制电铃的继电器动作且自锁,电铃响,继电器的常闭和声控开关串联。

网友B:
准确说 在电铃的启动回路里面串联一个延时大于一分钟的常开,比如铃响后下一次响延时63秒

楼主:
楼上,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懂,能加我讨论么qq24461899

网友C:
铃和声控开关离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