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各兄弟有谁有GP377的电脑编程接线图,有的有劳上传一下或发邮件至powerlrq@163.com中。
                       谢谢啦·!

网友A:
有么?那根电缆中间有芯片的

网友B:
呵呵;需要一个RS232/TTL电路转换器;
想做吗?

网友B:
给你个电路图,有兴趣的话按上面的设计一下;

网友C:
请问一下,GP2500可以用吗?
请问一下,上面的接线图GP2500和GP2600可以用吗?

网友D(2008-02-20):
需要一个RS232/TTL电路转换器

网友E(2010-02-15):
二楼的,我想做一条,但不到怎样接线和使用RS232/TTL电路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