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高手请指教一下小弟用7,0怎么无法打开CAD(DWG)文件
图片在楼下

网友A:
不能打开2000以上的版本,可打开R3.R4版本

网友B:
CAD文件不要保存在中文命名或名字比较长的文件夹中,请尝试把文件保存到C盘根目录或以英文字符(最好不超过8个字符)的文件夹中。。。
成了请报个到,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不成让大家再想办法。

楼主:
我试过还是不行,版主已经说过在CAD文件没有中文路径的前提下如果CAD版本超给2000版7.0版也无法打开DWG文件,我的CAD是2004版的。

网友B:
在CAD中,文件save as autocad 2000格式的再试试。

网友C(2010-09-04):
我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