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各位师兄, 小弟想用步进电机实现一个直线间歇进给和 一个曲柄连杆机构作往复运动的配和, 往复一次, 进给某一距离, 我的问题是.
1. 步进电机需要驱动器驱动, 为方面控制和改变进给距离和速度, 使用LED显示控制器.
1NM的步进电机用什么型号的驱动器和控制器

2. 如何实现LED显示控制器和 往复运动的配合, 有控制线直接获取和处理信号吗, 加个光电开关? 什么型号, 如何接
多谢个位师兄.

网友A:
呵呵,楼主没说多清楚的,不过我还是看明白了个大概,你这个就不要自己开发了,市场上有这样的控制器卖的,价格1千块钱左右.你这个有点象个包装机械上的定长裁切,也有点象数控冲床的自动送料,反正那控制器都能实现,如果是需要到位后再返回那可能需要厂家给你修改一下程序了

楼主:
师兄厉害, 不好意思, 表达能力有点差.
暂时不用返回,打算用传动带.
平时时间比较多, 总想自己搞点什么, 烦请师兄指点我这样的构思行不, 控制器打算买现有的.多谢

网友A:
比较赞赏楼主的胆识,能做点属于自己的事情。瞎蒙的哈,主机带动一偏心机构,连杆或曲轴,在切刀或压板脱开时一传感器(霍尔或接近开关)告诉电脑信号开始送料,步进电机拼命送料,在闭合前送完料到指定长度或指定的标记,机构闭合前还没送完电脑报警并立刻停止送料(另一传感器告之此时机构已经闭合),料短时就不要拼命了哈:)传送带精度不会很高,哪怕你用同步带同步轮,楼主的精度要求估计在半毫米以上。选LED显示是比较明智的,如果是自己用。在这里LED足够了,而且它比液晶和触摸屏都寿命长很多,价格便宜n倍,当然有些土的

楼主:
拜读师兄回复, 真是既吃惊又兴奋, 吃惊是师兄洞悉小弟内心想法, 所提意见又如醍醐灌顶,
真是隔行如隔山, 学无止尽..
我打算用偏心机构, 节约:-),  我的空想过程是这样的, 切刀用偏心机构驱动, 同步带间歇进给,但是两个没有联系, 所以认为可以通过一个接近开关在切刀开始时给步进电机一个信号(控制器应该有延迟设定吧),后续的动作就靠两个功能的固有的频率配合, 现在给师兄一点,确实有道理, 因为10次的完美配合不代表50次成功, 本身肯定有积累误差.

你说一个接进开关的话, 可以在刀闭合时给个信号, 然后控制器设定延迟,等刀抬高一部分后电机工作, 在很短时间内送完一段距离, 假设切刀的速度不是很快(1.5s/c), 可不可行.

师兄, 我的邮件是geblercao@163.com, 成功后请你吃饭, 我在苏州,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彩~~~~~~~~~

网友A:
如果真的开发成功我说不定真可能过来看看呢:)控制器没有延迟,最多就一两毫秒,这点时间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你可以调节接近开关的位置来调节开始送料的时刻。其实实际中用霍尔传感器的多,因为那磁铁可以吸在偏心机构上,调节很方便,这样控制器就能完全按照主机的节拍来送料的。这样的机构一般每分钟能送料150次以上,送料短的时候可以达到200次以上,楼主是切PVC还是泡绵啊,要不就是双面胶之类的复合材料,反正是电子材料。还有我说的误差是因为机械上皮带的精度造成的,步进是能保证它的重复精度的,精度高要电机和送料机构直套,再就是减速,速度快精度高只能用伺服了,用丝杠带平台.......

网友A:
对了,不一定切刀用电机带动偏心机构实现,象楼主这样的速度用气缸要方便很多的。如果切刀太长需要用摆臂在侧面带动,刀比较短力要求不大可以用两个短气缸在上面直接带动切刀(一个不行),调节气缸的进气阀可以使刀不会侧向运动的,气缸可以做到每分钟100次左右的,机构就简单了

网友D:
看看,这个控制器适合吗?

楼主:
师兄, 我实际想切薄片的糕, 刀倒不用太宽, 精度确实是个问题, 因为每片也就1mm, 如果差0.5就惨了, 我再想想, 多谢, 这两天出差, 下星期3再向您请教.

10楼的大哥, 如果1N.M~1.5N.M的整套系统, 电机+驱动器+ 加你那个控制器, 需要多少钱,你在淘宝有好象有店铺吧.

如果用霍尔开关, 可否给我看看整个控制线路图.

我的邮箱是 geblercao@163.com,谢谢

网友A:
倒~哈哈,你切这个,真是意外啊,意外,江南的糕出名的,用丝杠齿轮直接和主机配合就是了!菜场里经常看到那机器的,咋不去切火锅的羊肉卷呢,听说那东西国产的机器也切不好,真的服了,什么时候我也该进军食品加工行业了,切的羊肉卷可以看到对面的人影

网友E(2007-03-21):
五相混合步进电机和两相混合步近电机有什么不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