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我现在有一个22千瓦的电机,带一个制冷压缩机,压缩机上装有一个压差控制器该控制器在正常下是常闭的,在压缩机压力高于一定值后会自动断开停止压缩机工作。
请教各位压差控制器怎么接到控制线路中?

网友A:
应该是把压差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控制制冷压缩机的停止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