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接零系统,如果因不平衡电流的影响,工作零线带20V电压,保护零线带多少?

楼主:
设工作零线电阻0.1欧姆,保护零线也是0.1欧姆,接地电阻4欧姆
该怎样计算?

网友A:
对地电压等于对地电阻乘于电压再除于零线电阻加地线电阻之和,零线的对地电压等于零线电阻乘于电压再除于对地电阻加零线电阻之和,印象不是很深了!

网友A:
对地电压等于重复接地电阻除于中性点接地电阻加对地电阻之和再乘于零线上的电压降,应该说对地电压仅为零线压降的一部分.学的东西都忘了,我也就知道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