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
请问各位高手:
我在调试设备时需要配一台变频器,设备电机功率是110KW,那么变频器应配多大的?注设备空载调试。(由于只是调试用一下,本人想从经济角度考虑)

网友A:
电机负载是什么?负载的不同对变频器的配置要求也不同.

网友B:
看你调试的设备是什么。调试达到的效果是怎么样,可以联系本人MSN:tzpjb@hotmail.com

网友C:
这种问题也封精?为什么?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经过开动脑筋想出的问题。很实用。有时候,为了空载调试若干个电机,没有必要一对一的连接变频器,用一个小一点的变频器,就可以了。空载嘛。

可是,选择多大的小电机呢?怎么计算?可以计算吗?回答是肯定的。以楼主的问题为例,110kW的电机,电流大约为220A,那么它的空载电流大约是它额定电流的1/3左右,保守一点,选择他的额定电流的1/2容量的变频器,就可以空载调试这个电机了。用额定电流110A的变频器即可。

网友D:
搂主呢?没影了?!为了简单调试买台变频器没有意义,真要具体调试条件也不具备。况且真从经济角度考虑就现场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搂主呢?没影了?!为了简单调试买台变频器没有意义,真要具体调试条件也不具备。况且真从经济角度考虑就现场调试!
情况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1.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有5台功率不同的电机需要检验,最大的22kW,最小的3kW。库里当时只有一台7.5kW的变频器。正赶上是放假期间,我就拿着这台变频器,把5台电机全都检验了。于是总结了电机与变频器的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的使用方法。挺有意思的。

2.采用西门子的mm440系列变频器,可以负责任的讲,空载调试既可满足使用要求,就是一对一的装置和电机,也用不着带载调试搞定参数。空载的电机识别既可保证参数的适配性能。

3.电机空载运行可以检查电机传动系的运行情况,动平衡情况。在机械系统组装连接以前,这种检查是必要的,否则,电机装好了,发现问题再拆,很麻烦。经验告诉人们,在使用之前,给电机通电检查一下,验证其是否合格,非常必要。当然,如果有原配的装置更好,而没有,也不必非等着原配的到了在做实验,找一个能做调试的也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
请问各位高手:
我在调试设备时需要配一台变频器,设备电机功率是110KW,那么变频器应配多大的?注设备空载调试。(由于只是调试用一下,本人想从经济角度考虑)
为了调试设备需要一台变频器,怎么讲?外围所有的电气部分,包括控制,给定,以及生产线上的电气相关都具备了,唯独只缺一台变频器?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机,要做简单的外围电气配合一台变频起器只为测试电机,这是两种情况。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而手头有容量小点,满足空载调试的变频器,那不妨预调一下,确实有诸多好处;如果没有,买一台那也不值得,除非经常做此类调试,就权当作为以后的一个调试条件那就罢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最基本的电气也没有,就为了测试电机,那就真的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
 请问各位高手:
 我在调试设备时需要配一台变频器,设备电机功率是110KW,那么变频器应配多大的?注设备空载调试。(由于只是调试用一下,本人想从经济角度考虑)

为了调试设备需要一台变频器,怎么讲?外围所有的电气部分,包括控制,给定,以及生产线上的电气相关都具备了,唯独只缺一台变频器?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机,要做简单的外围电气配合一台变频起器只为测试电机,这是两种情况。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而手头有容量小点,满足空载调试的变频器,那不妨预调一下,确实有诸多好处;如果没有,买一台那也不值得,除非经常做此类调试,就权当作为以后的一个调试条件那就罢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最基本的电气也没有,就为了测试电机,那就真的没什么意义了。
同意该观点.

网友F(2006-12-02):
变频器选型
你要变频器调试设备的哪些参数呀?

网友G:
如果可以的话,变频器内的参数如何设? 象变频器内的电机铭牌参数?

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