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伺服电机与机变频电机在不同转速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同步加减速吗?
伺服电机300转/分,变频电机500转/分
要求两个电机都可各自调速,再一个总的来对两电机同时加减速。以上情况可否实现,如有请各位高手给出方案,谢谢!!!急啊

网友A:
这有什么难题吗?两个电机的同步采用通常的同步方案就行了,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伺电机和变频电机不一样都可以吗

楼主:
有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