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各位前辈: 刚学omronPLC,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两台电机每隔8小时交替运行,用什么指令编程?TIM最多只能999.9秒,用什么方法能在8小时时进行自动切换?

网友A:
计时间脉冲

楼主:
非常感谢!能够讲的详细一点吗?我刚学的,不是很理解,不好意思!

网友B:
结合计数器用
想要多长时间就多长的

网友C:
我试了一下,请老师指错!
LD 0.00
LD 0.01
OR 200.00
OR C0001
ANDLD
ANDNOT C0000
OUT 200.00
LD 200.00
ANDNOT T0000
TIM 0000 #3600
LD T0000
LDNOT 200.00
CNT 0000 #80
LD C0000
OR 200.01
AND 0.00
ANDNOT C0001
OUT 200.01
LD 200.01
ANDNOT T0001
TIM 0001 #3600
LD T0001
LDNOT 200.01
CNT 0001 #80

网友D:
ga ga ga,太长了吧。
LD P-1MIN
@INC DM0
LD P-ON
CMP DM0 #480
>=480
OUT HR0.0
MOV #0 DM0

楼主:
6楼的 iddi2006 师傅:能抓一张梯形图上来吗?谢谢!刚学,看不大懂!

网友D(2006-11-29):
每隔一分钟DM0加一个数加到480后清0输出HR0在用HR0交替控制电机。
LD 0.0   //SYSTEM BEGAN//

AND P-1MIN
@INC DM0
LD P-ON
CMP DM0 #480
>=480
OUT HR0.0
MOV #0 DM0
LD 0.0
AND HR0.0
OUT 10.0
LD NOT HR0.0
OUT 10.1
把OUT 换成KEEP 在小小改动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1-08):
我已经编了个程序,可以免费给你,发邮件来索取,aming934@163.com

网友F:
不用PLC,用两个omron时间继电器搭个电路就可以了啊,物廉价美

网友G:
用一个H3BA-N

网友H(2007-03-27):
用计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拉

网友I:
你这是什么呀

网友J:
我的三菱QX软件有的高级指令不能写,比如DRVA/DRVI请教各位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