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各位师付,有谁知道怎么用Drivemonitor去下载西门子变频器参数?我按照资料做了如下设置,通讯电缆 PC端的2,3,5对应装置端的7,3,1.5.9,波特率9600,其它为默认,然后启动扫描,可怎么也扫不到装置,请问各位大哥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或软件搞定?
谢谢了!!!

网友A:
PC端                 6ES70端
2 ------------------------ 7
3 ------------------------ 2
5 ------------------------ 1, 9

Bus Type : USS, 波特率9600,其它为默认值.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试过还是扫描不到变频器,

楼主:
忘了说,我的DriveMonitor是在XP下,我在98下用simovis(uss)也读不到

网友B(2007-04-05):
MM420 MM430 MM440参数的读出写入?
请问MM420 MM430 MM440参数的读出写入?
利用什么软件?外部的硬件?
不胜感激!

网友A:
MM420 MM430 MM440参数的读出写入需要 SIMOVIS或者 Drive Monitor软件; MM420 MM430 MM440需要装 AOP组合件!

网友C(2007-05-11):
进入DriveMonitor软件
进入新建工厂参数设置
选SIMOREG DC MASTER
版本选2。1
OK
进入以后就看到上传和下载的图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