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请教一下三菱变频器A540能接单相输入 单相输出吗 谢谢

网友A:
好象和功率有关系,一般只有小功率的变频器才有单相输入的。具体到A540有没有,我也记不清了,E520肯定有单相输入的,用过一回。单相输出,我从来没见过。我见过的都是三相输出的,只接一相恐怕也会有问题。等明天回单位查查选型手册再给你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A:
我回去查了一下。三菱只有两种变频器是单相变频器。分别是E520S和S520LS这两钟是单相220V输入。其他的全是三相输入

楼主:
可否留个电子邮箱 我的是apollosuns@126.com QQ540961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