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PLC输出点直接输出电磁阀线圈的点,很容易烧输出点。OMRON的CPM1A最容易发生这种现象,DETLA的ES这种情况基本上没见过。SIEMENS的S7-200也出现过这方面的情况。
曾经问过SIEMENS的工程师也没给过明确回答,OMRON的工程师也拿示波器来现场检测过,发现输出点直接接接触器线圈的点在接通瞬间电流较大,对于接电磁阀线圈接通和断开时根本捕捉不到大的电流波动。我们的电磁阀全部反接有续流二极管。希望大家都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共同研究。

楼主:
没人知道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吗?

网友A:
这跟电磁线圈的功率有关,我们这的三菱A3A ,西门子S300的PLC输出点,输出给液压阀的经常烧,而给气动阀的就没烧过。

网友B:
那是输出点所带负荷电流过大造成的,好办把经常烧的那几个PLC的输出点与负荷之间再加一个5A或10A的小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起这种故障,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线圈,都必须与PLC输出触点相匹配,否则就会因为PLC输出触点容量小而烧坏输出点。其次外部电路故障也是引起PLC输出触点烧坏的主要原因。避免发生这样的故障,可以增加中间继电器的方法解决。

网友D:
可在PLC输出回路中串小于触点电流的保险丝,如果是直流线圈,可在线圈两端并反向二极管,如果是交流线圈,可在线圈两端并上阻容,用以吸收线圈释放时的反电势。

楼主:
如果说,输出点所带负荷电流过大,好象有点说不过去,因为OMRON公司的工程师来现场实际测量过电磁阀线圈接通和断开瞬间的冲击电流。在我们反接续流二极管的条件下,根本捕捉不到大电流,基本上是一条很平稳的线,电流波动连0.2A都不到。去掉二极管时大概有1A多。问题是,我们都接有续流二极管。每年发生的频率大概是2%左右,我们每年用掉大概200多了OMRON的PLC吧。也就是4-5台会发生这现象。
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忘说了,触点准确的说不应该是烧毁。而是粘连,轻轻的敲几下,还能脱开,用不了几次还会粘连。

网友E:
PLC输出给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控制电磁阀

网友F:
带电磁阀不想经常出故障的话就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负荷过大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H:
直流负载,应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