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我们厂用了两台280KW的两极电机,用来拖动多级泵,但轴承坏的太快,一周左右就得更换,换的时候轴承都过热了,油用的二硫化钼,轴承也都换过别的厂家的,都不行,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该怎样解决!

网友A:
做个震动分析

网友B:
我是做水泵售后服务的,我公司也多有发此类问题,最主要的是一:轴承质量问题,二:电机是否过流,水泵扬程是否偏低,三:中心度是否调整。如果三个问题都不是可以换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