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加密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用什么办法给PLC的程序加密啊?SWOPC--FXGP/WIN--C软件能给三菱PLC的FX系列加密吗?

网友A:
可以的啊
你先把连接电缆插好,在PLC菜单栏里有个PLC当前口令或删除点一下就可以设置密码了
不过三菱的密码是可以解开的,呵呵,我就有好几个

网友B:
口令设置一栏输入8位0~9或A~F;

网友C:
很想学习一下

楼主:
呵谢谢各位!可我点过PLC菜单栏里的口令设置,也设置了密码.可第二次打开并不用输入密码就能读到程序啊!这是为何呢?
世上的事有矛就有盾.我也知道三菱PLC的保密性在各进口品牌中是最差的.但我做的程序也不复杂,也不想长久保密,只想在试制过程中别被人盗了冒功就行.呵给老板做事可不想替人做嫁衣.

网友D:
你换一台电脑试一下.在一台电脑中设置密码,用同一台电脑打开就不需要密码.不懂述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呵,谢谢流客!!!我会去试下的.

网友E(2007-09-01):
引用 网友D:
你换一台电脑试一下.在一台电脑中设置密码,用同一台电脑打开就不需要密码.不懂述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0是这样,其它如松下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