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自动翻页

楼主(2006-10-25):
请教一下富士POD和三菱GOT中的画面如何自动翻页,如何编程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B:
要在PLC中编程实现
例:M1---第一页--延时10秒--触发M2---翻第二页

网友C:
默认d0是翻页的数据
只要改变d0的值就行!!

网友D:
三菱GOT编程软件中的画面切换开关中的软元件中设置
并在程序中做相对应的程序

网友E:
我是初学者,请发软件包,程序.
请教一下富士POD和三菱GOT中的画面如何自动翻页,如何编程实现,谢谢!!!

tcd6944@Yahoo.com.cn

网友F:
我们只做销售,不好意思!

网友G(2006-12-25):
方法很多  QQ:493537786

网友H:
要说得详细点才好办.
你要定义翻页的软元件,在某个动作时触发这个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I(2007-06-28):
可在循環巨集中使用巨集指令 SYS (SET_SCRN) $u00100,
$u00100 中存入想要的頁面數據,他就會跳往那一頁了。
當然在這個巨集前後需要加上一些判斷式可能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