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请问大家:
 可以只凭热电偶电缆颜色的不同来区分热电偶的正负级吗?
比如红线一定是正线??

网友A:
应该可以区分的啊
比如K型的
稍微带绿色的是正极

网友B:
也不一定,要确定热电偶的正负要根据热电偶的感应阻丝来决定.
其实也可以通过手触摸热电偶丝的硬度来区分,一般的是硬的一端为正.
补偿导线一般的应该是红线为正

网友C:
根据电偶丝判断是最权威的,万一哪个喝醉了把补偿导线接反了,你不就涮烦了啊

网友D(2006-12-01):
接上仪表测,外面温度升高了,显示降低就是接反了

网友E:
可以撒,K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