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25):
一个常开开关,一个灯泡,一按下去灯要常亮,二按下去灯会灭。如如此反副!可以用中间继电器,不计数,多少个都可以。每次按下的时间为一秒或更长!这个我想了好久还是想不出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不算成本的话  可以用PLC做    三菱的就可以实现 很简单   几步就解决
不用 PLC的话   用中继也可以实现   延时的话加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