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我想拉动一个最大拉力500kg的问题

网友A:
旋转半径?是多少呢?

楼主:
我想直接使用变频电机来带动,不想使用减速机构,速度低,不超过1.5M/S

网友A:
所问非所答。拉力是N,或者是kg。而电机传动是扭矩,是Nm。不是一种物理纲量,怎么说呢?楼主是怎么考虑的呢?

还是先搞清楚你这个系统的旋转半径,才可知道电机需要多大的扭矩,在讨论其可行性。否则,。。。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