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我用的C200系统,其中CT001模块接一个编码器,接线在B17到B20,模块上设置Machine=1;Mode=1;后面的拨码开关3、8=On,其余为Off;现在ERR灯亮。查IR115报警代码为14,可我不知道DM的参数哪些必须设置,DM1100到DM1199都要求设置吗?这个模块没有用到输出,程序中只是读取I:116通道的数据,然后和设定值(#2500、#3240、#3248)比较,用来控制工作台旋转的定位。即小于#2500时高速,然后转为低速,#3240停车,在惯性下到#3248时刹车装置动作。

楼主:
我现在将设置改为: DM1100=0100;DM1101=000F;DM1102=4400;DM1110=0;DM1112=4200;模块上"ERR"灯不亮了,但是"RUN"灯也不亮,应该是不正常吧.还有那里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