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10-26):
我单位现在需要个50KW 的柴油发电机。
我想问问各位大虾现在有没有停电后自动运行发电的机组,它最短的启动时间是多久

网友A:
没有的,因为启动时不光是启动发电机,还得人工控制好油门,另外还得等输出电压稳定后才能输出电源,这些都是要有人监控下才行的。

网友B:
有这样的自控装置,但价格很高,这么小的发电机安装不合算。
切换时间大约是5s左右。

网友C:
3楼说的对,肯定有,问题是性价比如何.

网友D(2006-12-14):
有,我们这就用呢,自启动时间是5S,发电机功率是625KW,应急发电机~`

网友E:
有的。电厂的保安电源就是这种原理

网友F:
这样的设备是有的,但象你这样小功率的实在没年这个必要.
如果真的需要可以自己做个;把接触器的常闭触头和点火钥匙串接,线圈接市电,当停电时就可以自行启动,在转换方面当然还要适当加些电路,时间方面大约3-5S

网友G:
与3楼看法一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自控装置,但价格很高,这么小的发电机安装不合算。
切换时间大约是5s左右。
同意!

网友I:
这么快的转换时间对柴油机没有损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