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请教各位:三菱FX1N系列60点,最后一点输出为Y26,扩展单元的Y1编程时为Y几?

网友A:
应该是Y30
如你有实物,试下便知

网友B:
应该是64点的吧,你扩展后面应该是Y40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Y30
如你有实物,试下便知

网友D:
我用过是Y31.

网友E:
三菱FX1N-60MR(FX1N-60MT)输出点最后一点为Y27,即Y0~Y27,输入点为X0~X42,这是八进制数值.所以如果增加输出模块,编号应该从Y30开始的.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