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风机交直交变频器,输入660V,20HZ的时候输出U-V1000V,U-W1000V,V-W300V,请问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造成输出如此严重不平衡,还有,1000V是哪来的?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采用什么测量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准确?值的商榷。

输出不平衡(如果是真的话),哪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负载不平衡。要么就是测量错了。

网友B:
U-V1000V可能你用的测量工具不对,用变频器专用的万用表.试一下.
V-W300V可能输出端有一项接通地了.

网友C:
变频器的驱动回路有问题,或者IGBT有问题,查变频器吧,我处可以维修010-85806911

楼主:
用普通的指针表测的,但是测量值应该准确,应该是IGBT坏了,导致缺相,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达到1000V,这个是我主要困惑的地方,正常情况下就应该是300V左右

网友D:
要有变频器专用测量仪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