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PLC高手

楼主(2006-10-26):
我想学习PLC,但市场的资料太多了,我不知道对于一个初学三菱PLC的人来说,应该买一些什么的资料来学!!那个兄弟能帮帮我,非常感谢你们!!我的电话,15915783403
邮件,sharp_1982@sohu.com
希望兄弟们能帮我提点建议!!本人真的好感谢你们!!

楼主:
邮箱搞错了,是sharp_1980@sohu.com

网友A:
如有一定的逻辑和继电器知识...
找一个编程手册,应能学会...

网友B:
搞个PLC直接练习编程,实战与看书结合才能有所得.

网友C:
先确定学习哪一系列的PLC,如FX,A,Q,再下载相应的编程手册学习,编程软件也一定要的

楼主:
谢谢2楼,3楼,4楼,的兄弟们!!我以前在江苏从事过编程!!是三菱FX系列的,去哪里有这样的编程的书呢????我不要电子的要书本的,也没有电脑,但是先看看编程手册。然后再结合实战!!那位高手有编程手册出售,我想购买。但我不懂FX,A,Q,系列是什么意思!!工厂里那一种系列应用的比较广泛!!是,FX,A ,还是Q系列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实战,没有电脑如何玩呀.我看还是买电脑先,资料软件网上都有下的.纯看编程手册有点纸上谈兵的意思,不好.三菱PLC有FX ,A, Q三个系列的PLC,说白了就是档次问题,在国内通常用FX系列的,是小型机型,是箱体式的,输入输出单元及PLC的CPU单元都集成在一起的,A,Q系列是模块化的PLC机型,输入,输出,特殊模块都是分开的,用多少插多少,当然有输入输出口数量的限制的,总之Q系列是最高档次的,体积比A系列要小的多,它们三个系列编程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所以最好是确定学习的机型.通常国产设备FX系列的居多,如果进口设备通常是A,Q系列的多一些.

网友D:
先买些高校的教材看一下,都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