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三菱数控系统M64S主轴马达烧了,如果购买三菱原装的要3万元。我可以用别的牌子顶替。驱动放大器不用更换。

网友A:
我可以帮你修啊,比你换别的电机更划算啊QQ365031412,TEL13827470724

楼主:
转子弯的,后来被车坏了。现在主轴发热厉害的很。工作两小时就跳闸。你还能修???

网友A:
如果该电机转子都被你车小过,那修起来就没有多少价值了,因为气隙增大了,力矩变小,电机就容易发热,不过你可以拆开看一下是几对极的电极,然后找登奇或是华大定做一个就可以了,大约几千块搞定,

楼主:
所以要找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