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我这里用的是和利时的DEH系统,有三路转速信号同时输入,但是近期发现转速忽然不稳了,在1995~3004之间晃动,我们是并网的机组,按道理说是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波动的。而且我查过了,三个转速探头正常,接线也没有虚接的地方,但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A:
干扰的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检查转速通道电缆是否和动力电缆走的同一电缆桥架,还有
一点值得注意,对于电缆的屏蔽应单边接地。

网友C:
1、解下DCS侧的接地线,测量探头屏蔽线对地电阻,屏蔽线应单点接地,并且不要与电力接地线同使用一个2、检查是/否波动时走同一桥架所使用的用电设备的运行情况3、检查波动时是否附近有电焊机 工作3、屏蔽线是否有虚接

网友D(2006-12-03):
检查探头的两个固定螺母有没有松动

网友E(2007-03-09):
引用 网友A:
干扰的事

相当正确

来这里看看

网友F(2007-12-09):
这主要与信号电缆屏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