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各位老师:
7.5KW电机,拖动皮带轮,用于切削金属,1分种不到启动1次,电机发热严重,请问该用什么样的电磁离合器,以避免电机频繁启动的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A:
用一台7.5的励磁电机好了

楼主:
我们厂也不算小了,大小电机不下千余台,但没有一台是直流的,不知道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的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A:
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的调速性能好,暂时的技术条件来说交流电机加变频器在低速时的机械特性还不是很好,只是直流电机的维护量太大了

楼主:
我也想试试用直流电机,但投入高,需另外的电源,有点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