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各位老师:
7.5KW电机,拖动皮带轮,用于切削金属,1分种不到启动1次,电机发热严重,电流达到22-24A,电机经常烧掉,我准备用11KW电机+电磁离合器,来解决超负荷,频繁启动的问题,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电磁离合器小弟还没用过,不知到怎么选,请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A(2007-08-16):
各位师傅们,我也是存在和他一样的问题,我们的震动给矿电机7.5KW,由于给矿量太大,电流在24左右,半分钟左右要启动一次。电机经常烧毁,现在把他改成了11KW的电机,电流是16左右。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望赐教!!!

网友B:
你可以用机械离合器呀,用汽缸来驱动离合器。我们厂所有的仪表车床都是如此。手动的用连杆脚踩。好多都被我们改成半自动,用汽缸驱动离合器。

网友C:
电子离合起有两个线圈,离合和刹车,可以缓解频繁启动带来的不利因素

网友D:
加套电磁调速即滑差离合器,只要改变滑差离合器的励磁电流,就可以调节转速。方便实用!

网友E:
卢兄的建议很实用,不知具体怎么改造,我公司车电机轴的车床每天[7、5小时]车1500根轴,车工为加快速度就用点动反转来刹车,电机经常烧,我准备用数控仪表车床来车,但价钱太高。不是我们电工能决定的。我觉得卢兄的建议很好,能具体些吗?

网友F:
    用变频器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G(2007-10-10):
建议采用变频器,变频控制,又能达到节能效果。ABB变频器听不错。

网友H:
变频器+能量回馈单元;

网友B:
仪表车床

网友B:
看到了吗?

楼主(2008-01-15):
这个问题,我改用11KW的电机,虽然电机启动频繁,电流还可以,用到现在,没烧电机,有差不多1年时间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I:
能否请教桥式刮板取料机频繁启动危害接触器,如何减少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