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6):
请教:
          台达TP02与PLC之间怎么通讯?谁有台达TP02使用说明书?

网友A:
用MODBUS通讯,为什么要用通讯做

网友B:
只要把PLC的下载线和屏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恩 文本里设一下就行了  很简单的啊
说明书的话 代理商给你的软件里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