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坏了,怎么查出来/哪位大虾指点小弟一下.本人初学.

网友A:
判断热电偶好坏最简单的方法,

热电偶在使用的过程中,一般我们只能通过它在

专用仪器上使用才能判断它的好坏,如果我们手

上没有专用仪器,应该怎样判断它的好坏呢?只

要你手上有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你可以通过测

量它两端的电阻就可以知道它的好与坏了,在测

量时只要万用表上显示的值不是无穷大,则是好

的。一般情况下,热电偶的电阻都是几欧到几百

欧之间!

网友B(2008-01-26):
顶楼说的很好

网友C:
管理员答非所问!
1,时间继电器如果损坏,具体表现的现象是不能延时动作!
2,热继电器如果损坏,具体表现的现象是电动机缺相烧毁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坏了,怎么查出来/哪位大虾指点小弟一下.本人初学.
可对时间继电器进行故障判断。拔下继电器 接通继电器电源看是不是有继电器吸合声响,用表测量内部通断情况。

楼主:
^_^,谢谢楼上的诸位老师。时间过的好快啊。

网友E:
见过一个关于热继电器的故障,一相热元件烧毁造成缺相,电机启动 没多久热继电器就动作,一开始还以为电机动力电缆缺相,也是逐步派查,才查出是热继电器问题

网友F:
有的时候触点是坏的啊,这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