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择

楼主(2006-10-27):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将普通电机更换成步进电机,以提高传送精度.请问各位前辈如何来选择步进电机的扭矩.(比如原来的电机是90W的,那步进电机该选择?NM的.)

网友A:
看你要多少转速了,功率和扭距有转换公式T=9.55P/N

网友B:
楼主,90W的异步电机额定扭矩大概是6~7kg.cm,要看你先前配的牙箱数比是多少,一算就知道了。我这是专门做步进和伺服的,你可以把要求提成来,或许能给些建议。

网友C:
大的步进和小的步进价格差不多的,不如先用个大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