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7):
关于功率因数这个问题真是让我头痛死了,每个月供电局都要罚钱,这也表明我的工作不到位。特来求助,请帮忙!   我公司两台电容柜现在全都换了电容器,共计20台,另换了两个功率控制器,但仍然没有效果。两台电容柜共用一个取样总电流,一台用时,另一台不用(备用)。请问这样合理吗?现在控制器设置为0.99/10/15S/430V,这样仍然不能达到0.9,真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解决!为谢!

网友A:
每台电容柜用一个取样电流.两台电容柜同时用.

楼主:
你说两台电容柜同时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运行总电流达到了多少?补偿电容10个共为多少KAR,全部投入后补偿电流达多少?
功率因素又达到了多少?

网友C:
呵呵,专家们都来了,我也想听听,看看呢。拭目以待。

网友D:
大家多说说自己的看法,我也想多了解一 些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huyie:
我们共有10台电容器,共为210KVA。其中4个21.7A,6个36.1A,合计为303.4A。我们运行时电容柜上三只电流表显示电流为220A(全投),功率因数为0.99。运行时总电流应该看哪里的?

网友E(2006-12-16):
如果是容量还不够的话
把2个柜都运行

网友B:
[]
引用 楼主:
huyie:
我们共有10台电容器,共为210KVA。其中4个21.7A,6个36.1A,合计为303.4A。我们运行时电容柜上三只电流表显示电流为220A(全投),功率因数为0.99。运行时总电流应该看哪里的?
总电流应看进线柜。
我觉得挺奇怪:
1、总电容为210KVA时,补偿电流应为300A,怎么全投时电容柜显示值只有220A呢?可能有的回路电容补偿回路有问题,造成实际补偿电流不够?
2、既然电容柜上显示的功率因数为0.99,为什么供电局还罚款呢?
   即使加上变压器的无功损耗,也不应导致罚款,难道显示的功率因数不对?
能否将你的电费明细表公布一下?

网友F:
是否有大功率的高压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
引用 楼主:
huyie:
 我们共有10台电容器,共为210KVA。其中4个21.7A,6个36.1A,合计为303.4A。我们运行时电容柜上三只电流表显示电流为220A(全投),功率因数为0.99。运行时总电流应该看哪里的?
总电流应看进线柜。
我觉得挺奇怪:
1、总电容为210KVA时,补偿电流应为300A,怎么全投时电容柜显示值只有220A呢?可能有的回路电容补偿回路有问题,造成实际补偿电流不够?
2、既然电容柜上显示的功率因数为0.99,为什么供电局还罚款呢?
    即使加上变压器的无功损耗,也不应导致罚款,难道显示的功率因数不对?
能否将你的电费明细表公布一下?
1、总电容为210KVA时,补偿电流应为300A,怎么全投时电容柜显示值只有220A呢?可能有的回路电容补偿回路有问题,造成实际补偿电流不够?用钳流表分别测量每个电容的电流来确定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