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功率因数!

楼主(2006-10-27):
关于电容偿问题,求助!
关于功率因数这个问题真是让我头痛死了,每个月供电局都要罚钱,这也表明我的工作不到位。特来求助,请帮忙!   我公司两台电容柜现在全都换了电容器,共计20台,另换了两个功率控制器,但仍然没有效果。两台电容柜共用一个取样总电流,一台用时,另一台不用(备用)。请问这样合理吗?现在控制器设置为0.99/10/15S/430V,这样仍然不能达到0.9,真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解决!为谢!

楼主:
请各位前辈给我点提示吧!我好急的,在等着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两台电容柜一起用? 可以一台电容柜使用自动补偿另一台用手动。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我们就是这么用的,很好的

网友D:
同意2楼,我们公司两台电容柜使用自动补偿,很好啊

网友E:
小了,两个都用,能自动最好.

楼主:
那你们说一个自动和一个手动要如何来连接取样电流呢,如何使用一台自动一台手动?我们现在的生产量不大的!一个电容柜的10路都没有投完呢!

网友F:
采用控制电缆把两台电容柜按一主一辅连接,公用一台控制器何
了而不为

网友G:
可能是你的电容补偿控制器电路有问题,应该是备用柜的也能自动投入的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当初设计者的用意,不是一用一备啊,
我觉得你应该观察一下表,用电量大是手动的多投几组,用电量大的时候你的一个电容柜不够啊。

楼主:
这样子呀,还想问一下。高供高计和高供低计有什么区别,像我们公司应该采用哪里电费计量方式?

楼主:
那么两台电容柜都自动的话,参数如何设定呢?请高手赐教!